华硕 Z92J 奇怪的问题,自动开机,黑屏

楼主(2010-08-22):
一个华硕Z92J,会自动开机,然后电流停在1.4A左右,屏幕黑屏,
有些又可以正常开机了,然后重启又不行了,
有时,屏幕会很暗,像是高压条的问题,
显卡,南桥也加焊过了,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给点思路子
华硕

网友:
屏供电正不正常 !

网友:
首先拆下屏线用外接显示器试一下,是屏上的的问题还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屏本身的问题,再看主板问题。

网友:
你说重启又不行了,是重启不开机了,还是不亮了?
你先外接看看机器是否正常。看看暗屏时是否高压供电没上去

网友:
什么北桥呢?是NV的北桥吗?我记得华硕很多显示不了的不是显卡问题,遇到好多都是北桥引起的

网友:
把屏线取了,外接开机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再检查屏部分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华硕机大多都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