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0-08-22):
今天接收了一台LG22寸的液晶显示器,通电后的现象是指示灯不亮,给我的感觉是电源出了问题。拆机检查果然没有23伏和5伏输出,测量开关管正常而且D极有300伏电压。电源管理芯片供电角有10伏左右的电压。这说明电源有工作是负载有问题。由于测量时是单独测的电源高压一体板,负载只有高压部分了。仔细检查高压部分发现一个五条腿的复合MOS管被击穿短路,引起电源输出不正常。这个MOS管是LG板上专用,找遍了整个电子市场也没有找到配件。决定用通用的高压板来代替,可是手头上有的也就是供电是12伏的高压条,而手头上的这块板子却是输出电压为22伏的。电压相差这么大,会不会烧了通用的高压板。用7212转换后用了没有一分钟就把7812烧了。最后用了一个别12伏的稳压管后装上试机正常。

网友(点评):
48小时内请把本帖补充完成~不然移到液晶版块

网友(点评):
经验区必须--把检测的元器件型号--等一些相关的参数都标明。不然就没意义了。

网友:
应该用7812吧,这个是稳压管输出12V

网友:
7812功率不够大的...肯定会烧掉的//

网友:
楼主说说看呢,用的啥稳压管~
再给你加分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显示器,害怕不稳定返修,用它原来的驱动板,改的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帮楼主顶下。还不错啊,要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改了呢。

网友:
7812功率不足 当然要烧的  但我不知道楼主是用的什么稳压管?

网友:
可以用开关型稳压器的。要用7812的话,最好找3个并联,都装在散热片上,肯定没问题

网友:
我是在旧液晶电源板上拆下来的,它原来就是用在12伏稳压。它是玻璃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我也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