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CPU没供电

楼主(2010-08-22):
一块V星945主板刚开始CPU部分有一个上管击穿引起短路,把场管换了没短路了。但CPU供电没出来,于是换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换上去装CPU假负载量电压有0.6V还是不正常,然后关掉想放真CPU试,开机又短路了,把电源管理芯片拆掉,还是短,再把全部场管拆掉就不短了,把拆下来的场管全部量过,都是好的,以为质量不好,就找了一块料板,把场管全部换掉,还是一样短,把全部场管拆掉就不短,搞了半天,头都大了,没办法了,就来求助各位高手了

网友:
板有漏电了,一通电场管就导通,等于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装管不短 装上管后短  一般是管有坏的 再就是焊的时候有连锡了  还有你说的短是那里短

网友:
CPU供电部分的场管短,场管全是好的,我把场管全部换过了3次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