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C 求助

楼主(2010-08-22):
驱动板换过原装的了。确定是屏电路问题!

大家给下维修思路!!

网友:
测下屏的供电有没问题,还有屏线....

网友:
看下驱动板有没问题呀.说不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什么故障都没有说,,,,,看你的意思是屏坏了,,只能是修屏了,,,具体的就不好说了,因为你也没有说屏坏的现象,,

网友:
看楼主这个显示器毛病有点严重啊,测测看,屏列芯片可能出问题了,先加焊下看情况把

网友:
修屏的技术可就高了,哪位朋友修屏有什么心得,能分享一下不?

网友:
这个的屏换个屏IC还不行就没什么办法搞了

网友:
驱动板换过原装的了,屏线也检查过了。现在只能换IC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象就是第一张图片,没有图像,只有一条条的干扰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那IC后,好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死马当活马医了,换IC前要确定各栅极电压是否正常。
从维修经验看,NT芯片确实坏的比较多。

网友(点评):
栅极电压如何检查??

网友:
换了IC还不行!!该如果下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栅极电压都没量就换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