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00解密

楼主(2010-08-22):
请问各位师傅,HP 6400的COMS密码怎么清除?

网友:
不是加电密码的话就好弄 几个DOS命令就OK

网友:
短接电池的正负极就可以吧

网友:
不行的话你就刷个BIOS!!!

网友:
我记得上次一个6400的密码是刷BIOS刷掉的

网友:
刷BIOS资料  论坛里面有NC6400的BIOS资料

网友:
看看内存槽附近有没有RTC和RERST这2个小黄点,短接一下试试。

网友:
换过BIOS了,从费板上拆过来的,还是不行,内存旁边没有RTC那两个小黄点

网友:
然后再换了几个存储芯片,以为密码在存储芯片里面,可是没用!那密码到底是存在哪个芯片的呢

网友(2010-09-23):
6400的Bios是凤凰BIOS吧
下载个unlock6算号器就可以了
三次密码输入错误后,会有一个五位溢出码,在算号器里输入就可得出密码,

网友:
从刷BIOS都不行的话,那有可能密码在超级IO里。

网友:
密码就在BIOS中,你刷程序就OK.你换了一个不行估计是你拆的那个BIOS也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