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看电路图告诉我

楼主(2010-08-22):
大家好  请问看电路图怎么看 不怕吃苦  会看电路图的高手请指点 谢谢

网友(点评):
先看模拟电路

网友:
大家都是慢慢的积累经验,先看一些简单的电路,然后再慢慢的看一些复杂的。

网友:
看电路图不会一下子就学会了,要慢慢看,慢慢积累,还要基础知识好,不然都看不懂

网友:
这要怎么教?电路太多了,集电极开路,自举电路,补偿电路。。。。。。
特别要有一点基础的英语

网友:
楼主还整个不怕吃苦出来。

网友(点评):
楼主是想:吃得了苦中苦,看得懂图中图!~~~O(∩_∩)O哈哈~!

网友:
我还不会

网友:
楼主,你很实在,确实又很能吃苦,知识是需要长时间积累与学习的,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而让你记住的,我建议你买本《电子电路基础》研究一下,多实践,慢慢的就好了,勤动脑,多思考

网友:
这东西不是看就能看明白的,要学习基础知识才行

网友: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是先从电子基础慢慢来吧~比如简单的放大电路,震荡电路,稳压基准电路等,完了再来研究整体电路吧

网友:
我也正想学

网友:
这个慢慢来,先买本书,看看一般电路的工作流程,慢慢积累就好了!!!

网友:
先去电子基础版块学习,目的:能认识大多数常用电子器件,测量方法。
多看别人对电路分析的贴子,从中举一反三,学会分析方法,慢慢的,你会有所领悟的。
学习需要的不止是吃苦,还要耐得住性子。及正确的学习方法。

网友:
电路图里有很多信号不知道是什么?    都是些英语的简写,,确实很难理解,,,正在研究中,,,,,,,,,,,,,,,,

网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网友:
首先是主板上电子元件的认识与运用,在是一些简单的电路如放大电路,门电路,接着可以试试看看液晶电源板电路。

网友:
元件都不知道 怎么看咯 看你还是先搞清哪些元件做什么用 在来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