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先马超影450待机 5V 只有0.16V 的凶手

楼主(2010-08-23):
          经过一番的折腾 发现了先马超影450待机 5V 只有0.16V 的凶手  请问师傅 这个东西是啥?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换?

网友:
这是一个电源控制芯片,在市场上很容易买到!

网友:
有个单芯片互换表,待会找找。

网友:
这是一个电源控制芯片,在市场上很容易买到!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买到?那我去碰碰运气吧 7个脚的IC  我还真的是第一见

网友:
有个单芯片互换表,待会找找。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找???谢谢指点

网友:
上网查NCP1014即可。。。。

网友:
上网查NCP1014即可。。。。
引用 网友C:

马上查

网友:
1脚为芯片供电VCC
8脚为地 GND
4脚为反馈脚 接光耦
5为D极
这个芯片是内部集成开关MOS管 振荡 反馈和保护电路的一个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这偏僻的小县城都有的!

网友:
上几天修到一个一体机电源,在市场没有买到这个芯片

网友:
1脚为芯片供电VCC
8脚为地 GND
4脚为反馈脚 接光耦
5为D极
这个芯片是内部集成开关MOS管 振荡 反馈和 ...
引用 网友E:

哎呀 就是这个图了 豁然开朗

网友:
就碰见的P1014AP06的辅助电源坏,大多是芯片炸飞的,有输出但异常应该查下周围的元件,电阻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