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W9D-MAX主板是BIOS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

楼主(2010-08-23):
在网上买了几块二手主板学习维修,其中一块升技AW9D-MAX主板,装CPU跑C1没有报警声音,装上内存和显卡还是跑C1没有报警声,后来查到时CMOS调针插错位置调换过来就可以跑码开机了,但是自检完画面就定住了,键盘灯也不亮,最后刷了几个版本的BIOS1.6-1.8版本都不行,只有1.5版本的就行,刷新版本的就不行,我现在想升级到最新的BIOS上45纳米的CPU,有什么办法?
还有一块升技型号IP35,这块主板有冷启动的问题吗?我没有超频怎么也会有二次启动?

网友:
bios影响不到电路的,如果刷BIOS可以用,那电路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是呀,应该是BIOS的问题,不会是电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