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白屏.

楼主(2010-08-23):
笔记本液晶屏白屏,芯片简单补焊了一下,故障依旧,不知道各位前辈是否修过,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
我那天碰到一台神舟的本子。也是白屏。不过还有很多彩色竖条纹。重新换了根屏线就好了。楼主不妨一试。

网友:
简单就是重装显卡驱动试一下。
1、白屏的情况是最常见的,有屏幕坏引起的,有排线引起的,也有IC引起的。进水和摔坏是最常见的,要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白屏。
2、一般白屏大多数都是主板出现问题。
3、只有一个办法:带上你的购机发票,到指定的维修点修理

网友:
两张屏都发白,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样修屏,屏电路什么地方比较容易引起这种现象?屏供电?或是.....

网友:
看外接什么情况?如果外接也白  那就可能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2014-06-14):
没屏供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