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 SONY TZ33音频

楼主(2010-08-23):
大家好。。。我今天接到个 SONY的 TZ33小本 没声。我合计是系统的事。。但是弄了不是 。
声音调不了。。一点调声音的。里面就说 没找到音频安装设备。下驱动弄了 也不好使。
我怀疑是不是声卡坏了。。。。 高手帮个忙 给点经验。。。
安装

网友:
既然声卡图标都出来了,设备硬件应该是找到了,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声卡有没有问号或者感叹号的,重新弄驱动吧!

网友:
实在不行你下个SONY自动安装试试看。

网友:
SONY的机子就是驱动问题 还有就是遇到耳机有声音 喇叭没有 换个驱动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