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70T主板,PIC-烧显卡问题

楼主(2010-08-23):
小第是MSI总代的,客户拿来一板子,说烧了三快卡了,要求返厂, 我随便测了一下,不敢上卡,看跑码是2E,供电啥的都有,12V,3.3V, 请教下,这是哪儿的问题啊,还有数据线上好像没电压,是不是因为我没插的缘故?  这种问题要咋修啊?

网友:
烧东西都是供电不正常 多,测一下供电有没偏差。插槽有没别的东西在里面。

网友:
肯定是供电有问题,不然不会烧东西的。把供电脚测量好。还有就是看有没有锡渣什么的

网友:
主要是3.3V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各位老大,没有~

测下了供电12V-11.98
                  3.3V-3.2多
还有一个零点几的,好像是复位吧,

网友:
还有,槽子要是短路的话,不插卡,估计一开机,就保护了吧?  可是这个板,还能跑到2E呢

网友:
发回厂家,让他们烧卡测去吧,我就不试啦!

网友:
客户说的话不能全信的!主板出问题了客户为想更换一片全新主板而不是帮他把主板维修好。有时是会夸大故障的!只要测显卡供电正常。再测下供电流没过大是可以放显卡上去试的!

网友:
档2E前一个代码应该是2C,这总故障是没有检到PCI-E总线
楼主可以看一下PCI-E槽是否有针倒了
PS:如果是烧显卡说明总线传输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档在2E又和总线传输有关系,实在难搞板子在楼主的手上,你可以先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烧卡 看一下座子里面有没有倒针的
  再就是测一下显卡各电压 有没有问题  都没问题 上卡测
  如果是他电源有问题的话  也可能出现烧显卡的情况  不要怕

网友:
怕什么呀,只要供电正常是不会烧卡的,我就不信供电都正常了还烧卡

网友:
呵呵  怕什么 拿个或借个花屏的过时显卡试就是

网友:
哈哈,~ 发回厂里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报告,老大,新板,没动过的,私修MSI是不给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