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 待机0.006 按开机闪几下就掉电

楼主(2010-08-23):
待机0.006 按开机闪几下就掉电  同行已经修过的板子 我看北桥 显卡都搞过了  CPU座我加焊了一下 还是一样的情况 各位有没有修过啊 指教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那个主供电芯片PS51020的基准电压有10V 请问这个正常不????

网友:
说清楚电流的调变和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电到0.6几就不行了 直接下来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压不正常吧,二修的测一下人家有没做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没过内存,查开机电路以及EC的工作条件,不好再查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吧  是那种加不上电的

网友:
华硕的本本内存没主供电会掉电的

网友:
多半是CPU座空焊,已经修过两台A6KM的,都是这种问题,不过加焊过CPU座后,最后把风扇改成长转。

网友:
晕,最麻烦就是修别人修不好的板了,千疮百孔了。

网友(2011-04-06):
这机器待都有什么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