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 颜色偏黄色

楼主(2010-08-23):
三星T190 颜色偏黄色 求 25L1005MC 程序!网上找到的那个是黑屏的
黑屏

网友:
建议楼主先刷下EPROM,然后再刷MCU 呵呵
可以调的尽量调调看

网友:
把EPROM拆掉看还偏色不,接口电路的电容电阻有也会偏色。

网友:
25L1005MC 这个就是EPROM !!谁有程序啊

网友:
还有看看灯管是否黄,开盖看背面的漏光

网友:
用通用板点正常的。确定屏是好的。刷了25L1005MC程序。故障不变。现在都没头绪了。

网友:
检查接口电路的电阻和电容看看有没有阻值变大或电容漏电的

网友:
这台很好修的,943可以以偏红,大家都知24C16芯片本身或者存的数据有问题,同理类推

网友:
应该是和偏红的故障维修吧,我看如果菜单不黄的话就是按三星偏红的方法修了。偏红三星是通病。

网友:
也不一定是MCU的问题,你可以菜单控制块。24C开头的块去掉看看颜色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