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 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0-08-23):
今天接一台NC 6220 客户说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机
主之前摔过.接上直流电源待机在0.08A左右.接上诊
断卡亮机的情况下跑数正常.要么CPU不工作.测内存供电
没有电压.换了供电管也是一样的.加焊过北桥也不行.
现在没招了.看那位朋友给指点一下.
不开机
cpu

网友:
摔过的机器
要考虑元件空焊,PCB板断裂等多种因素,故障牵涉面非常的大
你的情况比较复杂,有时不过U,有时无内存供电…………
不仅仅是加焊北桥哦,南起U座EC供电IC都有肯空焊
根据故障现象,关键点电压,一个一个排除吧
这类摔过的板子,也没有什么一针见血的维修方法

网友:
如果客户说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机,说明还有希望,可是毕竟是摔过的,潜在问题会很多的,要有耐心修这种机子。

网友:
既然发现了问题,就先解决吧。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在不能正常开机的情况之下一步步修好,就O了,

网友:
这个型号机器原来也修到过.也没有修好.也是时亮时不亮.
当时也是这种情况.不过是由于价钱问题客户没修.现在
又碰到一台.会不会是通病.小弟原来是修台式机板.所以现
在笔记本上一些测试点不太清楚.也只能修一些通病.所以想
问一下这个机器有通病吗.谢谢!!!!!!!!!!!!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把!以前碰到的都是加电不走的情况

网友:
先把量出来不正常的修出来,再看看其他问题

网友:
小短路啊 你查查 后级短路

网友:
摔过的机器要考虑元件空焊,PCB板断裂等多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