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技术服务小组这些信号缩写的意思

楼主(2010-08-23):
VCCRTC          BTN#              PBTN_  OUT#                  PM_SLP_S3#,PM_SLP_S5#                  SUSP#               SUSON,MAINON,VRON。                            。PWRGD

网友:
VCCRTC   RTC电路VCC
         PBTN_  OUT#    电源开关输出

              PM_SLP_S3#,PM_SLP_S5#南桥在接受到有效的PWBT信号后发出的开启信号,
                 SUSP#   SUS态下的使能信号
            SUSON  SUS态各电压开启信号,
MAINON,MAIN态各电压开启信号
VRON。      VCORE电压开启信号
PWRGD     电源好信号

个人观点
有误之处请指正

网友:
由于理论不扎实,很多缩写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多谢指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了很久查不到啊  非常的感谢啊

网友:
对,这些信号差不多是这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感同感啊  现在开始都是这样 慢慢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