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fpb通病 通电电源灯不亮,19伏电源正常启动

楼主(2010-08-23):
dell 2007fpb通病 通电电源灯不亮,19伏电源正常启动
自己感觉这是个通病!论坛搜了一下,这个故障不少。
这个故障主要在usb板上的电源dc/dc变换上!

故障现象控制板上的电压没有,19伏电源正常,显示器电源灯不亮,按动没反应,开机黑屏。

usb板上的b处三极管两个角电压为19伏,一个脚0伏。A处为一条硅胶封住的贴片元件。次处由于硅胶封住致使元件散热不良,驱动三级管的贴片电阻长时间工作后0805的272贴片电阻失效。三极管没有驱动,控制板无3.3伏电压不能工作。

更换电阻后测C点有3.3伏电压,显示器正常工作!

这个故障严重怀疑是人为故障!

网友(点评):
有待考证!

网友:
图片是论坛上借的,先谢过上原图的兄弟!

网友:
谢谢了朋友,我以前遇到过两台这样的都没有修好 ,电源板坏了,驱动板主芯片烧糊,
电源修完之后是20V,我都怀疑是不是没有修好,不敢接驱动板和高压板,后来看驱动板都烧糊了就没有修。原来就是19V的。和USB板也有关系。

网友:
估计是3.3的dc dc电路完蛋了,19伏直接到驱动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研究过这个板,看了就烦。不知道DC DC电路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