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0-08-23):
改装一个14寸笔记本液晶屏,后面那个小音箱是以前联想电脑自带在机箱里面的。功放IC是2025。我把驱动板,高压板,还有功放板装里面,放三层,功放板上去驱动板再上去高压板。之前考虑如果用开关电源功放可能会有干扰噪声在功放板电源串一个电感,并一个大一点的电容。还是会,改成平常用变压器。还有会,感觉是高压板干扰,通电时的时候背灯不亮就没有噪声。不知道那位高手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用铝箔把功放板或者高压板包上估计能强点

网友:
有品位,实木显示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间有驱动板隔开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表画店做的红木的

网友:
挺好看的,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我想在音箱供电回路中串加一只二极管,前后加电容,同时并些小电容。还有就是音频线要用屏蔽良好的。

网友:
    真的是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