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开机掉电,再开就开不了。急!

楼主(2010-08-23):
开机掉电,再开就开不了, 拔掉外置电源就能开,但还是掉电, 拖过CPU供电。 急!急!急!急!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掉电,掉到什么样,是掉到000吗

网友:
有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0.60就上不去了,拿来的时候能进桌面,用会就掉电。拿设备器就开不了。,拔了设备器在插就能开,还是掉电

网友:
电流到。0,60就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流到0.60就掉

网友:
急  急急急

网友:
是不是你风扇没有压好呀,首先排除散热问题,然后再查供电,实在不行就焊一下桥

网友:
你先解决用电源不开机用电池开机这个问题,说不准掉电也能好的

网友:
后级短路或者是不过内存,DELL的有些机器不过内存也会,不过后级短路的可能性大!!!楼主查一下!!!

网友:
你看开不了时,的电压呀哪路没启来,就查哪路的条件呀

网友:
先修电源不开机的问题吧。

网友:
检查两个问题:第一:插适配器不能开机,你查一下充电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导致南桥保护开不了机
第二:看看升压电容是不是老化

网友:
说详细点啊,电流跑到多少,DELL不是有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