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08-23):
入手一台IBM T41的本本,有待机,但开不了机,量各路待机电压都有,PMH4等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对3M和5M对地打阻,发现3M对地阻值偏低只有三十几左右,在3M电感处加电,摸南桥发烫,南桥坏

网友:
摸南桥烫手,谁都知道坏。。。

网友:
楼主是修好了哟,3M阻值小一般就是南桥,PC卡,别的有问题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