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MLH804这个是个什么芯片(还有关于旭日C466M的补充提问)

楼主(2010-08-23):
修到个联想旭日C466M在南桥旁边发现这个芯片ATMLH804损坏。找不到图纸也找不到这个元件的PDF。请教大家这个是什么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望大家给予解答。谢谢
这个本子刚接的时候是短路。插入电源0.36A的电流。用手摸南桥烫,换了个南桥。换桥后,待机电流为0.12A可以触发。但是这个待机电流好像也不对。手摸发现ATMLH804也烫。将这个元件拆下后。待机为0.01A。感觉正常了。但是触发后不不亮。电流上到1.1A左右。测试卡插上不跑码。手摸南桥烫。不插内存也这个电流。所以感觉还是有短路的地方。但是没这个本子的图纸,我已经没思路了。。希望大家给些思路。。谢谢。

网友:
ATMLH804就是24C系列的存储器

网友:
哦。。能说下这个芯片在联想这个本上的作用么?

网友:
密码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将这个芯片拿掉也不影响什么吧

网友:
在线等。希望有思路的朋友帮帮忙参与下。谢谢

网友:
大家帮帮忙。呵呵。如果有哪我表达的不清楚的希望大家提出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