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000 显卡植球请教

楼主(2010-08-23):
显卡植球后,正常开机。
第二次开机时有一个电感和6脚芯片烧坏了,不显示。
外接显示器正常。
请问,是不是我显卡植球短路了?
不好意思,帮朋友问的,开始描述错误!他刚注册不好发帖!!
芯片
显卡

网友:
要是南桥有问题外接都不能显示了,还是查一下显卡吧

网友:
看 那个电感是什么电路里的阿 起什么作用

网友:
看电感给那个供电,电感坏没,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查下电感给谁供电的先

网友:
电感是18V 给高压条的 就是白屏 没信号到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