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V3000 不显示

楼主(2010-08-23):
惠普 V3000 945集显 电流0.6 加电不显示
不显示
惠普

网友:
到 0.6 A CPU 发烫没有 阿 如没发烫 则是 硬启动没完成 如发烫查软启动 换内存看看

网友:
干掉显卡看绝对OK

网友:
我们这遇到好多惠普V3000的都是不显,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做一下BGA 就行了

网友:
如果电都出全的话,就是显卡问题了,不用怀疑。重做显卡。

网友:
大哥们我这是集成显卡的 难道是北桥吗

网友:
LZ 给你点建议哈 !!我们这已经修到4台 V3000 集显 干北桥干好的滴

网友:
看电流怎么跳的啊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一样的机器,加北桥就好了。

网友:
不会吧 集成的坏北桥的几率小啊 你还是先查个电压吧 别误判了啊 不行刷个BIOS吗 别没事有事 就干桥啊 那样的话电路没法提高了啊

网友:
我感觉是先看看和路电压有没有不正常的,然后,再考虑NB问题,正常来讲电流到0.6了,应该在调用内存和显卡了,但我想内存你已经动过了吧

网友:
干北桥绝对会好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就直接干显卡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是945的桥?有可能

网友:
找到6150,甭管是没复位还是不过内存还是不过显卡还是怎么着。。。一顿干。。。

网友:
6150的 北桥 虚焊 或者坏了 会导致CPU没复位 CPU不能正常工作的
电流0.6 很正常

网友:
楼上几位没看清楚楼主是945集显的吗,还6150???

网友:
做北桥吧,HP的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北桥的问题,做吧不要犹豫了

网友:
有一个8734 换一个来试一哈。

网友:
一定是北桥的问题 桥加热看看

网友:
就跟着前辈后面走,,,,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只有干北桥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上这样现象的V3000的机子,集成显卡的,开机电流就是0.65不动了,测了CPU,南北桥的电压都正常,正想烤北桥试一下

网友:
V3000 DV2000 想都不要想... 百分之80 的都可以换显卡... 不过返修的机子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