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ER2400 不开机

楼主(2010-08-23):
ACER 2400的板子适配器接口没电压 动动就又有了 这时测公共点电压偏低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遇到的麻烦告诉下

网友:
测一下公共点的对地组植,如果阻值在100以下,应该是公共点短路了,还好查一些。如果阻值正常,测一下保护隔离的MOS管。有 没有完全导通的。

网友:
换个适配器接口就好了。

网友:
  电压都没出来 看看接口和插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了 下有 电压了  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我试一下啊   阻值100的 说法准确么

网友:
典型的插口问题呀,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电源接口后面的电感虚接了都烧黑了处理了一下补上锡OK

网友:
应该是地线虚焊吧

网友:
各位高手 小弟研究了下 是我的可调电源接口选的不对 所以才会时有时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