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L-VK8T890M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10-08-23):
V星L-VK8T890M主板点开关针,风扇转一下就停。测试卡上3.3V 待机电压灯灭,再点无反应,断开电源后过后再插上,3.3V灯亮,点开关又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开关针上电压为0.8V。跑正极到一个三极管,然后通过几个电阻接到了5VSB 三级管脚电压是 0.8  0.0  0.3,电阻正常。就是不明白5VSB怎么过了电阻是0.8V,开机针电压不是5V 3.3V么。我测了ATX的地阻,都在100以上。小4PIN12V点后会响一声然后读数会到600左右。不插小4PIN,故障一样。在论里看到有人说测那个大MOS管的输出电压是1.5V。 这个我也测了。
大家给个思路吧。不知道怎么修了。那个开机针电压怎么修啊。我找图纸没找到。谁有帮提供一下主板图纸。
再有啊。不明白怎么回事。ATX电源不是12V 5V 3.3V 么。我测电源12V到了15V 5V到了6.5 3.3V到了4V多。换了好几个电源也是这样。
(新手自学,摸索前行。前辈请详细解答)

故障解决了。唉也是我大意了。前天拆下了那个大MOS管,发现D极己经锈蚀,估计可能是这个接触不良引起的。但后来停电,没有新焊一下。等到今天来了电,处理了锈迹焊上去。一路开机跑码,看的那个心情舒畅。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能是电源CPU供电的问题  你最好查查看

网友:
5V 高那麼多,最好不要實機測試了,怕 燒CPU 了。我說的是 紫色線那一路,不知你說的那一路5V
!

网友:
5V和5VSB都 那样,应该电压没事。因为我这里一直就是用的这电。其他机器一点事没有。估计可能是没负载的问题 。换了好几个牌子电源也一样。   另外一楼。为什么说和电源CPU供电有关系呢?详细解说一下。开机针是0.8V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CPU供电的问题  你取了4PIN都一样
查下3.3VSB的对地阻止  就是PCI A14脚的阻止  正常应该在250欧左右

网友:
不会是你的万用表没电了才量出ATX电压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SB怎么过了电阻是0.8V  因为它接了三极管,三极管只需要0.7v就可以导通。所以三极管会把高于0.7V的电压拉地
   触发之后3.3VSB电压都没有了的话  一般是双路供电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没有修过V星的板啊。。在叫叫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天这个板,还是没有显示,你的最好换个MS-6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说的电压都偏高应该是你万用表没电了吧,要不怎么会那么多电源电压都高啊,要真那么高的话估计你早烧了好多东西了

网友:
表换个新电池先,,,  要不测电压值会偏高

网友:
用手摸一下网卡是否发热。这个很明显是3。3VSB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双路供电电路是什么意思?你指的是什么地方。另外你的意思是说V星的这板不用3.3就可以开机么?0.8就可以?新手一直在学,但不明白。

网友:
品牌机有好多主板开机电压都只有零点几的,这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我应该 查哪里?这个板子怎么修。

只要点了开关针后。板子上就没电压了。内存。CPU。PCI14都没电压了。得放段时间才会正常有3.3V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两路电源经彼此独立而又敷设于不同位置的两路电路向同一重要负载供电的方式,不知道这么说你能不能明白,简单一点说就是主板上5VSB与5V经过元件转换后一路输出给某一处供电。  关于开机针0.8V我已作了说明   如果你还不明白  看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0778-from-home.html

网友:
NB供电管坏了,939架构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939的,是那个大个的管子么?
   另外 谁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站里我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