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 1420 开机报警

楼主(2010-08-23):
开机警报声  机器能正常启动。 警报声是在CMOS 自检 完后,即将出现引导画面。
嘟嘟嘟 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  后面大概七八声。
请问各位师傅,是出了什么问题?

附件警报声。 请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

网友:
电流到多少,跳变怎样。

网友:
内存报警啊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是它的通病啊!

网友:
没有表,测不到。 不过现在可以正常使用。  CPU 温渡也不高, 重新清理灰尘,上过蛙胶,

网友:
可能不是报警,你还原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cmos 还原过出厂设置, 没用。

网友:
如果内存报警 应该 进不了系统。机器 现在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顶下, 没有哪位师傅遇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i lei cun ma ?

网友:
这样的报警应该是键盘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