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76屏线问题

楼主(2010-08-23):
一台M176开机不显示——黑屏————拆开发现屏线被压坏了——换了一个别的显示器上面的屏线——可以显示但是显示有杂波——————————它原来屏线是60V的什么东西——我也不懂什么意思——我换上去是30V的————现在显示没有问题————就是会一直出现杂波————和电压有关系吗?还是屏线的供电不够————

网友:
屏蔽不良,抗干扰差,把屏线上弄个磁环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的直流电位一般1.3V左右,耐压不是问题,是引脚功能错了,要根据
屏跟AD板的引脚功能重新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屏线好象没有定义的————和原来的线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耐压问题那会是那里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原来屏线上面有磁环的——我没装上去——是不是装上去就好了————现在其他一切都正常————就是显示有杂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非是型号完全一样的机器:
屏型号、AD板型号与你要换的完全一样,这样可以直接换屏线。
否则,很可能会出现你这种现象。
看起来一样没用的。
当然了,要先确定屏、AD板是好的。

网友:
以后再这方面可要留心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把机子都弄白屏了——————郁闷

网友:
应该是插屏线的接口氧化了吧,用镊子刮一下

网友:
我把磁环装上去了没有效果——太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整明白的话,建议放弃吧。

网友:
哎,版主都解释得这么清楚了,还去纠结什么消磁环呀,怎么这么不开窍?

网友:
我知道了,继续换屏线.是30针扁平线么?

网友:
同志们————换了一个新个屏线还是一样_加了磁环也没有效果——————郁闷————换通用的吧+++谁用该通用驱动板的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