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E白屏

楼主(2010-08-23):
联想LXB-L15E白屏,屏压3.2伏正常!

网友:
查屏信号线看有信号送到屏吗

网友:
这台机器我修过几台,不是白屏就是花屏或是闪屏。。花屏和闪屏的修好了是灯管的问题。白屏是屏驱动电路的问题,那个我没修来。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
屏IC是什么型号查一下有没通病,用个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看故障在屏还是驱动板。

网友:
你的测试点不对,应该在屏电路板上测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查下屏电路的保险有没有烧。

网友:
液晶屏电路上有个直接连接口的芯片,一般换掉它就能解决一些白屏,屏幕花盒屏幕来回变的症状。

网友:
屏上的保险是好的,没有短路。

网友:
不好修,屏供电,屏显,主控。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