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死在DBM上面了,有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08-23):
小弟以前在换南桥时候碰到过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在上新南桥之后,总是不触发,然后测量晶振的波形肯定是不对
但是如果把板子放置一段时间(5分钟左右吧),再次开机就会触发

前两天在给一台明基的机器换南桥时候又出现了这个问题,dbm南桥,
一共换了3次,每次换完之后都会出现上述的问题,不触发,测晶振总是不正常
过几分钟之后正常并且能够顺利跑码

小弟在换南桥时候,晶振不用高温胶带挡住,coms电池有时候忘了下
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我相信南桥换的多的朋友肯定遇到过,希望大家讨论讨论,有什么方法避免
另外最近买的DBM南桥都是NH开头的无铅工艺,挺奇怪的

网友:
看下晶振谐振电路的2个电容和一个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去掉CMOS电池,就做南桥,很定会保护的,当然不触发了,

网友:
是的啊,不把COMS电池下下来就干南桥,那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有可能有元器件已坏了。

网友:
看来还是rtc电路不拿coms电池是不行的,看来我还是比较走运的,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