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芝笔记本维修实例

楼主(2010-08-23):
这两天共接了三台东芝笔记本,M200和M211,用电池第一次开机进系统会死机,开第二次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像这种情况就直接换电容就行了。

网友:
换哪个电容啊?

网友:
笔记本上电容多了去了,究竟换哪个?

网友:
不全面 这也能算维修实例 ??

网友:
太笼统了吧?你还不如说直接换主板得了。!呵呵

网友:
LZ说的是NEC大电容,我们达不到LZ的标准,无法对话。

网友:
LZ,有点文不对题啊,
实在是太——————笼统了!

网友:
是换那个NEC大电容吗  CPU座子地下的

网友:
那个电容不好拆,加几个330UF的滤波电容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
东芝笔记本质量感觉还是相当的好!可为什么时不时要来的这种小的通病那!以前是接口!现在是电容

网友:
电容?n多去了

网友:
不是吧,上面那么多的电容不是全换了吧????

网友:
   我晕菜,难道是把主板上的大电容全部干掉?   你说一下换哪个电路的电容也好啊,这一点也不说,真晕菜

网友:
楼主说说换哪电容,上图片不是更好吗

网友:
通病,通病,CPU后面那个大的NEC电容

网友:
真有朦胧感

网友:
  肯定是背面的NEC电容吧

网友:
换哪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