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USB测不过。

楼主(2010-08-23):
HP NC6000 USB测不过,测电压正常,只是阻值相差十几欧。这是不是DB南桥不良所引起。

网友:
应该是坏了 是很不良

网友:
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USB口有问题一般都是桥挂了 都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先加焊一下,不行就换掉!

网友(2010-10-01):
8偶就可以干了

网友:
杀南桥OK了,

网友:
干南桥吧  直接换个吧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肯定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你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不,供电正常不,DB?台式机南桥?

网友:
dbm的桥也太爱坏了,同意楼上朋友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