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60笔记本上7811A是P沟道还是N沟道管?

楼主(2010-08-23):
dell  M60笔记本上7811A是P沟道还是N沟道管?
  以前经常听到他们说标示是偶数的就是N沟道  奇数就是P沟道的?
  但是不知道这个7811A 是哪个沟道管子··

网友:
可以看看他在什么部位,用奇数偶数来判断这样不准确吧。

网友:
IRF7811A,N-Channel Application-Specific MOSFETs,30V/10.8A。

30V/10。8A的N沟道的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坏的··
怎么样测试啊·

网友:
    坏了就不用测了

网友:
笔记本的MOS大部分都是N沟道的管除了保护隔离电路有一两个P沟道的

网友:
在坏了的情况下,先看型号,然后在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