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1330加电掉电

楼主(2010-08-23):
dellm1330不上cpu 加到0.6,cpu电压1.5!上了cpu无电压。已经换过芯片!基本的电压都有,u45的8脚无电压。u5这个管子烫换了也一样,各位大哥给个思路吧!

THURMAN_DISCRETE_2007_11_19 DT2.pdf

网友:
不上CPU就不会产生CPU电压,怎么出来的1.5V,看看CPU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不上cpu有电压,上了就没有,阻值正常的

网友:
换CPU试了吗?

网友:
先换个CPU看看啊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 要是满足就要看反馈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
明显是VID问题啊,查一下VCCP电压

网友:
同意这个说法!  坛子上有这么一个帖子的   是vccp没出来 造成 cpu供电判断错误vid   找找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