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81真的能和ADP3186代换么

楼主(2010-08-23):
今天修张ASUS K8V-XE的主板 电源管理IC ADP3186坏了 找了个ADP3181代换 只有0.9V的CPU供电  跑DO 重新找个ADP3186换上去就好了
不过以前基地里面很多人说可以代换 今天试了下不行 不过两种芯片的引脚功能是一样的 想知道原因 求高手解答

网友:
难道是我找的资料有问题 我是看了资料后才换的

网友:
有一部份板上能换不是全都 能

网友:
华硕主板代换成功率很低的。。别的板子有好多可以代换。

网友:
3186可以用3166代换。。。

网友:
ADP3186可以用ADP3166代··
ADP3168..ADP3180和ADP3188一般都可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