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150G 求助!!!

楼主(2010-08-23):
待机电流0.2,U11 MAX 1902巨烫,更换IC未果,断开SZ6,SZ5, 量22PIN V+ 22V, ,SHUTDOWN  也为高电平,21PIN VL  只有3V,正常应该为5V,取下IC,用烧机大法,VL并无短路,请问各位如果解决?

网友:
确认芯片是好的吗?

把此脚翘起来试试?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VL后级肯定有短路的,或者是VL外接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全新良品,涛声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起初认为VL有短路,但烧机VL 未烧出大电流,但不晓得是哪个地方拉的V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