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20 ICW50 触发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0-08-23):
17手上有一块 acer 3桥 合一 , 不触发, 测待机电压 3.3 V 5 V 都有,查 kb926qf b1 条件,  基地搜了下  说是 27脚要有EC_RST#(测得有3.3V),16脚的LID_SWITCH#(测得无电压),18脚的PBTN_OUT#在按下电源开关的时候有没有跳变?(测得无电压还轮不上跳变)
122、123脚时钟(测得正常)  ,127脚ACIN 有3.3V ,9脚和 22 .33.96.111.125 有3.3V,    67脚AVCC也有3.3 , 122 123 时钟电压正常且有波形

这些条件中就是没有 LID_SWITCH#和 PBTN_OUT#, 换过3个 相同型号KB ,故障没解决,还是不触发, 飞了一条3.3V 待机电压 串个103电阻 到 16脚LID_SWITCH#, 还是不行, 整板也不见休眠开关,

想求 kb926 完整一些的工作时序

后来才知道 acer 的机器大部分 bios 都是参与触发工作的, 刷了个bios 可以触发了,但是触发到 0.71 左右 就掉电 反复重启掉电

网友(点评):
EC_RST#是37脚!

网友:
无人解答........... 失望至极

网友:
讲一下,是什么机型?或许有解!

网友:
先看看BIOS有没有波形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 四脚的, 我测了几个脚 都有波形, 我准备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刷个bios 后可以触发了, 但是掉电  ,上了电池 上了散热片和风扇

网友:
没人帮忙啊...  心都凉了

网友:
这种桥很容易虚的!

网友:
LZ认为电流跑到哪里 掉电呢,看跑到哪 里再找思路呀,不懂,随便说说请谅解

网友:
该是不现呢,

网友:
汗  我也有一塊一樣的主板 和你的故障差不多  開機就是不亮  反復重啟。。

网友:
5520不是945的吗?怎么成AMD了?

网友:
三合一的桥一般都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0-09-28):
87541吗?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