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0的本子,AC不能开机,待机只有2MA,用电池可以开机。也不能充电。

楼主(2010-08-23):
(无正文)

网友:
是隔离保护电路问题吧,这块电路估计设计都差不多
发个板号上来,大家再帮忙找下

网友:
谢谢,我马上把板号发上来。
板号在内存下面,DAOSW7MB8D0 REV:D

网友:
这是板号的图片,非常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
看看是这个吗,,,应当就是你要的这个图

965集成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还是主要的,,你都不知道线路怎么分布你怎么走线路,,经验少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就是这个图纸。这个图纸好像缺了42、43、44、45页。

网友:
已经修复,是PD18坏了,变成正反都一样了。19V电压不能加到MAX8724上,导致ACOK没有。
谢谢各位!

网友:
兄弟PD18在哪个,位置,谢谢了,请告诉我呀

网友:
就在充电管理芯片附近,这个二极管容易坏,在神舟机器上也有此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