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 pm8m3-v 主板通电自动开机,只有清COMS才能自检

楼主(2010-08-23):
MIS pm8m3-v 主板通电自动开机,然后提示嘟嘟声,感觉不过内存,内存1.25V,2.5V,3.3V都正常,每次清除COMS都能听到一声嘟的声音,然后进入自检,自检一会又黑屏重启嘟嘟的声音,不 能进BIOS、,元器件都摸了 都明显发烫.
求帮忙,或者是思路

网友:
我把bios吹下来,用论坛买的G540,刷写bios,可以把原来的bios给保存下来,再刷3.4的bIOS时,提示错误,bios型号是  威邦 W39V040BP 目前还手上还没有此多余的bios

网友:
没有诊断卡吗?查一下VBAT、RTCRST#、32.768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动开机先点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关机,如果不能关机 先修开机电路
如果能关机再查别的。不能进BIOS  先查一下键盘能不能用

网友:
可以用PMC的BIOS刷啊  好多都可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