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M

楼主(2010-08-23):
各位师傅,今天收到一台华硕Z99M的机器,断电,师傅们,看看怎么修,怎么下手,不胜感激。

网友:
通病  华硕的机器!!!

网友:
问题说明,不然怎么判断

网友:
断电是有保护或虚焊的地方,机器触发后什么时候断电,电流多少?各路供电对地阻值多少?3.3  5V有没有?

网友:
前段时间修过一台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问题没有说明白,是进系统之后,断电,还是刚开机就断电了呢???????

网友:
你的故障加焊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短路要不就是有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建议也搞北桥

网友:
晕啊  什么都没说就问 人    各位师傅,今天收到一台华硕Z99M的机器,断电,师傅们,看看怎么修,怎么下手,不胜感激。  就是想帮你也是无可奈何啊 怎么也要把问题说清楚啊 是不

网友:
不知道z99 和a8t 板型是否一样,我这有个a8t 掉电,打开每一秒就掉,后来找别人做北桥,点了一天没问题,后来给客户,客户用了10 分钟挂了,还是掉电,我用手压着显卡,(显卡下边就是北桥),电流能跑3A 多,就是不亮,估计这次连显卡也完了,问题还没解决呢,烦啊。
等明天BGA 到了重做北桥。

网友:
电感缺电压,主板也会掉电的。

网友:
感觉我们现在修机器都是北桥 南桥 显卡啊不管什么故障使劲的干桥,不去认真排查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掉电或者是保护,干到最后实在没办法换板!兄弟们我们该想想我们到底维修个啥?

网友:
应该是 北桥  我这里好几个Z99跟 A8T的都这样

网友:
开机前,先把表笔分别放到各供电电感处测电压,看是否有没出来的?断电的故障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让谁去修断电故障都不容易。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的!   先测 个个大电感的电压!   少哪路先修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