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怪的事情,DELL1300的笔记本掉电问题!

楼主(2010-08-23):
今天接到DELL-1300的笔记本,非独立显卡的,待机0.01,正常,开关能触发,但到1.2A时掉电了,回到待机,测其它都正常,但是CPU没有复位只有0.2几伏,南桥的复位已经给北桥了,一开始在不插电源的时候测各电感没有对路短路,但是只要是插上电源再测对地发现3V和5V是0阻值,而且没有3V和5V的待机电压的(听说有的机器是要触发了才有3V和5V),但开关上有并且可以触发!本来想动北桥但不知道在插电源的情况下3V和5V的对地为0是不是正常!

网友:
没听说过插电测对地阻值 的

网友:
插着电,电感的对地都是通的。这很正常,每个机子都是这样,至于三五伏,DELL的这款机应该是不开机就有三五伏,你要看看CPU有没有发烫,CPU的电压查准一点!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电流跑到1.2A,说明NQ  BQ都已经工作了,是好的,加焊一下CPU的IC,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CPU供电软击穿了

网友:
如果是CPU供电出不来的话,电流是上不了这么高的,可能是什么地方有短路的,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