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08清BIOS密码后开机不显示了

楼主(2010-08-23):
三星的P408开机设了BIOS密码,打不开了,我把笔记本打开后把里边的小电池拿下来后,清了一下电,然后又放上后,开机就不显示了,大家帮忙看一下,如何处理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是不是内存没插好

网友:
应该是内存啊什么的美插好

网友:
电流可以上到0.4,就是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是不显

网友:
刷刷BIOS一试

网友:
再重新刷下BIOS把

网友:
不是没放好吧,再放一次试试

网友:
放电跟不亮没关系,当时是不是本全拆了?只留的板在底壳?看一下哪里有没装到位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池没有装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