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电流跑到0.65不动了

楼主(2010-08-23):
HP520电流跑到0.65不动了,是什么问题,笔记本摔过,屏已经碎掉了。是否是BGA有问题了?

网友:
是属于不跑内存的,建议北桥加焊或者是重做

网友:
0.5A以上是过了CPU了,1.3A就可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有可能北桥  另外你有520的PDF吗 回复一分给我

网友:
看电流就是内存,内存槽,北桥。不纠结

网友:
内存,北桥,应该没别的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虚焊几率比较大,看一下晶振有没有起震,还有就是BQ  内存的VCC

网友:
拆开机器,目测看有没有掉件的再说

网友:
内存和北桥之间,0.5A过内存,1.3A显卡出显示,亮机!应该是把内存槽摔得有点变形了。

网友:
是不是北桥掉点了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的

网友:
看下主板哪里有没有变型!靠近变形处的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摔过了真不敢乱讲啊,楼上这些朋友们说的当然都是有可能的,可是还是要楼主自己努力啊。必竟板子在你手里,我们看不到。按照电源,时钟,复位修就对了。

网友:
这个摔过的BGA可能性很大  你可以先用按压法一个个试 不要一开始就动桥 如果按压了还是0.65或者区别不大 建议先不要管桥看看其他的有没问题 。。顺便说下那些叫着北桥的 请提供思路 不要凭你的猜测就让别人做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这是真的假的  我的跑到0.6几久停了。。也是北桥的虚了嘛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不跑内存或是没过显卡,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2010-09-27):
可能北桥过了一半,加焊一下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