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内存,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0-08-23):
华硕P4B533-X
原来用400内存,现在点不亮,但是用266的内存可以亮。
求一下维修思路。

注意:已刷过BIOS。 也换过其他400内存都不亮。但换266的都可以。

网友:
这个可不好找

网友:
回复 苏州电脑维修 的帖子估计北桥不良

网友:
换另外根400的试下,不要用原来的4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清楚LZ说的再回复

网友:
在CMOS设置里降一下内存的频率试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个HP的品牌板。现在上两根内存就不行。。。两个槽都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一下内在时钟

网友:
内存供电管不良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