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945GCT-M卡LOGO

楼主(2010-08-23):
今天客户拿一片精英主板945GCT-M卡LOGO的主板  电压正常  刷过BIOS  哪位高手知道还有哪些会引起卡LOGO

网友:
键盘口的对地二极体值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加焊下南桥

网友:
换CPU试试。以前预到过。当然也有可能其他问题

网友:
呵呵,是哦,要不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CPU换过了,一样  就剩板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键盘口的对地二级体值????哪个啊  ?

网友:
把外设的东西拔掉!

网友:
查网卡及COM还有USB跳线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设的东西都没有,

网友:
内存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你说的那些跳线啊,只有个CO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南桥我重新催了  还是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键盘报错不能用  风扇报错  内存有问题  BIOS有问题都会档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