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CANON IP3300如何清零,进纸灯闪6下

楼主(2010-08-23):
大家 好,有台IP3300的打印机,换了新墨盒 以后,提示“墨盒收集器已满”请问如何清零,解决灯的错误提示??
打印机

网友:
这个机器没搞过,从网上找个软件试试。

网友:
那个闪6次不是清零问题吧,应该是报打印头错误,

网友:
插上电源线 按住取消开机 不要松开开机键的同事松开取消 再按2下取消 同时松开
再按4次取消 按下电源确认 然后关机重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