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不开机求助。帮我出点主意啊

楼主(2010-08-23):
供电全有 CPU电压0.9 时钟PG信号正常
但是时钟芯片 的其余引脚只有0.4V 正常吗
电流上到0.6-0.55 南桥换过 北桥加焊过,IO南桥被动过,
搞的一头雾水,, 请大家帮忙出点主意。
不开机
cpu
芯片

网友:
刷BIOS试试呢!

网友:
电流都可以上了 LS 还说不开机 先汗一下 其实 戴尔的机器操控它管的 太多了 所以出问题的夜多 不妨加焊下看看

网友:
换过U吗?建议把北桥换了,加焊不一定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