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WD偏色

楼主(2010-08-23):
颜色不正还是伴有干扰线。机壳已经打。就是拆不掉和底座连的那个长柱了。
有拆过的吗。

网友:
有那个知道了。

网友:
已经拆开了。偏色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重新插一下屏线还一样就用块通用板来点正常就是驱动板问题,刷程序或换 板还一样那就 是屏坏。

网友:
谢谢楼上的。已经解决了。是屏线的问题。重新插一下。好了。

网友:
运气不错哦,重插一下 ,就挣到钱钱了!恭喜

万一是屏电路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