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0N笔记本开机白屏..

楼主(2010-08-23):
  方正S650N 笔记本 一开始开机白屏 但是外接能正常显示, 转换一下屏可以显示了~! 重启后先白屏然后进系统能正常显示..  显卡很热..  这是显卡坏了么?

网友:
很可能是显卡

网友:
信号切换电路或者显卡

网友:
排除屏线的不良

网友:
先清下风扇,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毕竟是刚开机就白屏,显卡还不算太热吧,楼主再看看

网友:
我修过2台这款!不显的做完显卡第一次开机要白个两三秒!然后就正常了,用测试程序也测不出问题!就只第一次白

网友:
  这款机器现在就是开机两三秒白屏 然后就正常了 关机再重启也正常 就是第一次白屏几秒钟   信号切换电路怎么查呢?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