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一体板的问题

楼主(2010-08-23):
板型号为715G2538-3     是AOC916SW的19液晶,问题是带不起负载不知道哪里出问题,空载输出电压5和14V是正常,接上主板后带不起来,换过输出电容也不行,想换个电源IC,型号为EA1530A,不知道用什么可代换?换过一体板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其他带不起负载的原因有哪些原件性能不良?

网友:
开关管    大电容    然后是5V  前面的稳压二极管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看一下整流后的300V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