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2SI 搞死人了 搞死人了

楼主(2010-08-23):
这两天修到一台AOC 712si的显示器
用的屏是TPLAA170EA08QI 一体的那种 VGA线直接接到屏的PCB上
问题是这样出现的   点了三小时后出现白屏  主芯片TSUM17AK-LF超级烫 检查电路正常 换下主芯片
后来想到可能有程序的   在网上买了这个显示器的程序 打死烧不进去(确定方法及程序正常)
现在是 通电开机后白屏 但显示器的灯的状态为有信号输入时的状态(没有接信号,感觉显示器没有检查有没有信号输入)

网友:
你说的基本上可以说是芯片短路了   如果你的温度在50   60   40左右都算是正常的   因为MCU本身工作的时候温度会跳到这么高     如果是烫手的话   。。。。 短路肯定是(打死烧不进去)    你要想接着修就把MCU取下来整下来烤一个MCU上去 要么换通用板  改板配线    我自己的见解

网友:
首先要确认白屏后屏电路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无供电肯定是白屏。

网友:
你把程序搞坏了

网友:
这芯片正常工作时都是很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