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和USB都不能使用。

楼主(2010-08-23):
现有一个华硕P5QL主板,PS2和USB不能使用,供电正常,也不能进入BIOS,但PS2在DOS下可以使用,恳求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打下USB的阻值?可能是南桥

网友:
先查数据和时钟的对地阻值,然后在加电的情况下测USB和PS2的前后级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南桥,或供电不良。

网友:
经检查,USB 数据对地阻值为10.52K ,请问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嗯 ????????????

lijinrong0056 -1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换同一型号的BIOS芯片,从新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BIOS已经刷过,跑过线路,数据经过一电阻排后就直接进南桥了。

网友:
应该和+5v供电有关系,和南桥的关系不大

网友:
既然跑线路是进南桥了,哪就应是南桥的几率大些,做一下南桥看看怎么样,告诉我们一声

网友:
灯亮么

看有无电压
IO,SB

网友:
供电正常的情况下,且USB和PS全部不能用,感觉应该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有条件还是做一下桥,如果修好了希望可以把经验分享下

网友:
打USB中间两根的对地阻值,按你说的,PS2与USB同时不能用了,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阻值偏低了,应该可以肯定是南桥的问题了吧!

网友:
保险是不是烧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2进系统把排容先拆掉
不行换排阻  还有IO
USB不能用查供电电压有没有偏低  没有偏低查USB的时钟有没有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2不能用怎么进的DOS?

网友:
按“DEL”是不能进DOS,但用光驱引导可以进入到DOS里面操作。

网友:
查供电,时钟,还有数据对地值,有可以是南桥问题

网友:
由于进系统后PS2和USB均不能用,PS2口供电正常,但USB口只要一插入设备灯闪一下就灭。本人是新手,不敢轻易动桥,最后不得不使用折中方案:加一块PCI转USB接口卡。

网友:
在没进入系统前是能用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5V供电不够.

网友:
USB 数据对地阻值为10.52K ,这一点就能确定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坏的几率大,因为所有的外设都是由南桥控制的!

网友:
除掉键盘口的排容,再换IO,不行做桥